[i.MX] imx6的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5-09-29):
我自制的imx6电路板。上电后发现32768的晶振能够正常起振。而24mhz的晶振不能正常起振。查过电源都是正确的啊。这边有块买的核心板,上电后有180ma左右的电流,我自制的只有80ma左右。

网友A:
晶振的启动电容之间并联一个1M的电阻试试看

楼主:
现在能连上了,发现是晶振用错了,晕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能连上了,发现是晶振用错了,晕死。

楼主问题找到就好了。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

网友C:
焊接一定得小心......
有次硬件工程师把新板子的电阻还是电容焊错了(具体忘记了),我调了好久都不通,他说硬件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没办法,找了个旧的板子试的,程序没有问题,然后,让他找硬件的问题,结果才发现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