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小菜疑问

楼主(2015-09-29):
今天看见电气控制器上6路电流6路电压同步采样,方案是DSP+fpga+高速AD。
其中FPGA做AD采用的时序
  疑问一:是采样一个周期后把大概4kBit数据一次性传个DSP处理,那FPGA也没那么大的RAM啊
疑问二:AD采样一次后 数据就传给DSP,那也没必要Fpga直接DSP+ad不就结束了。(dsp和FAPGAS,FPGA和AD都是16位并行接口)
  对FPGA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网友帮小白扫盲。谢谢

网友A:
DSP做时序太浪费即时,一般都是用FPGA定时采样存储到RAM中,DSP读取并处理

网友B:
若数据量大,fpga将数据采样后存入DDR3中,DSP通过EMIF接口来读取DDR3中存储的数据;
若数据量小,采用FPGA内部珍贵的RAM资源来缓存数据,DSP来读取!

网友C:
4kbit数据量fpga片上存储器资源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