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如何烧程序加密

楼主(2015-09-29):
源程序开发完毕了,现在开始考虑量产的事情了。知道STM32的产品有ID可以用于加密,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操作。请有经验的人给指点一下。
硬件上应该买一个烧片子的座子吧?软件应该用什么来搞?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多人都不会的,实际上只可防君子,没法防小人啊。

楼主:
恩,知道是这么回事,具体怎么操作啊?请指点。

网友B:
用了那么长时间stm32f103,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加密

网友:
st-link下载可以读保护!

来自android

楼主:
具体怎么做? 看了一些资料,好像说能自动读取ID,生成滚码,是不是这样?

网友C:
烧断熔丝,然后就不可以读了,也没法修改

网友D:
怎样给加密,这真是一项有意义的事情啊

网友E:
用烧写器首先读出ID,烧写程序时候通过一定运算存在flash里。在程序运行是用读取的ID一定运算之后 与你存储的 的加密ID进行对比。
但是告诉你句话,ID现在已经费了。已经被**了,可以硬件改写了。

楼主:
听着感觉现在加密好像没用多大意义了?另外收费是怎么收啊?

网友F:
用ST LINK就可以了

网友G:
网上搜的,看看能用不

烧程序以前用工具读出芯片ID,一进main函数处加入以下代码:

static u32 CpuID[3];
static u32 Lock_Code;

void GetLockCode(void)
{
//获取CPU唯一ID
CpuID[0]=*(vu32*)(0x1ffff7e8);
CpuID[1]=*(vu32*)(0x1ffff7ec);
CpuID[2]=*(vu32*)(0x1ffff7f0);
//加密算法,很简单的加密算法
Lock_Code=(CpuID[0]>>1)+(CpuID[1]>>2)+(CpuID[2]>>3);
}
if(Lock_Code != 0x123456789ABC) return; //假设0x123456789ABC是当前芯片的ID

网友H(点评):
你这个不行的,很容易被破,因为破解的人直接找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网友I:
然并卵 UID修改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传说了

网友J:
可不可以修改芯片内部的ID实现加密呢?

网友K:
是不是得对立面的id操作呢?

网友H(2019-08-31):
引用 网友E:
用烧写器首先读出ID,烧写程序时候通过一定运算存在flash里。在程序运行是用读取的ID一定运算之后 与你存储 ...

硬件改不了id的,就是能改,代价也很高,芯片开盖去改电路?费用怎么算?成功率多少?实际现在是通过改软件**id软件加密,我就能改,关键还是要做得好,有兴趣q交流,9272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