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初始化中为什么没有管脚的初始化呢

楼主(2015-09-29):
我调试串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以下这个现象,USART接口初始化以下就可以发送了,但是初始化中为什么没有管脚的初始化呢,很是纳闷

楼主:
void UART_Config(void)

{

        /*##-1- Configure the UART peripheral ######################################*/

  /* Put the USART peripheral in the Asynchronous mode (UART Mode) */

  /* U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Word Length = 8 Bits

      - Stop Bit = One Stop bit

      - Parity = NONE parity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96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AL_UART_Init(&huart1);

}

接着使用HAL_UART_Transmit(huart,&dat,1,1000);发送函数可以正常发送数据,

网友A:
找找哪里有讲解新库的使用方法

网友B:
什么型号的MCU?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4

网友C:
怎么会没有呢,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
HAL_UART_Init函数内调用hal_uart_mspinit,而又hal_uart_mspinit又在stm32f4xx_hal_ms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