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跑飞

楼主(2015-09-29):
用RCC_HSE_Configuration();手动配置系统时钟的时候,程序卡在这个函数中无法出来,在disassembly中显示程序运行到地址0xFFFFFFE处被卡死,而在函数中则表现为,在最后的循环判断中无法走出循环,判断循环为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请问各位前辈们,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A:
这是个非法地址, 为什么没有触发异常呢?

网友B:
采用单步调试, 重点监视一下堆栈指针.

网友C:
先试试其它程序有没有问题,首先要确保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D:
看看其它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没有实质性的建议,明天再说吧,拜拜

网友E:
楼主找个类似的例程,那个Cube 里面有的。

网友F: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最后卡在什么位置了

网友G:
出界了,配置不是指针出界就是寄存器出界

网友:
设个断点看看是哪一块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