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外部中断不好用

楼主(2015-09-29):
IRC15W415AS单片机。调试时发现外部中断不好用请高手指点。用面包板搭的电路链接线用了电源、P1.0、P3.2调试程序是STC提供的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sbit P10 = P1^0;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P10 =1;                 //将测试口取反
}
void main()
{
   P10=1;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EA = 1;

    while (1)
   P10=0;
}
问题来了上电后我用按键接P3.2好地结果不进中断P1.0接的LED灯,当我用手接触P3.2或连线的外皮时中断好使了但和程序相反

楼主:
嗯,不按灯亮按了灯灭。

楼主:
测P1.0电压高时1.7V(LED有限流电阻1K)电源3.3V。

网友A:
怎么想起用手动啊

楼主:
我试过用电解电容接P3.2和GND不好使就用手碰P3.2好使

网友B:
主程序中while(1)  P10=0;
有问题

网友C:
话说你怎么来这儿问了。。。

楼主:
听说这儿高手多啊,呵呵

网友D:
进入中断关中断了吗

网友E:
没有设置上下拉电阻,必须设置上啦电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