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能否这样使用

楼主(2015-09-29):
在版内搜索了一下关于“stm全局中断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利用固件库中函数NVIC_SETPRIMASK()和NVIC_RESETPRIMASK()来开关全局中断,于是继续寻找这两个函数,发现在两个函数在使stm32f10x_nvic.c中,但是我V3.0的库中只找到了有关的misc.c,但misc.c仍然没有“NVIC_SETPRIMASK()和NVIC_RESETPRIMASK()”这两个函数,于是继续寻找,发现一个帖子中,香版主说,这两个功能已经合并到core_cm3.c和core_cm3.h,于是看了一下,对应的宏定义__enable_irq()和__disable_irq(),但是这两文件在定义在ICC_AMR(IAR编译环境)下,如果我使用另外一个函数__set_PRIMASK(1) :是不是关全局中断,__set_PRIMASK(0)是不是开全局中断,能否这样使用,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没见过,帮你顶一下

楼主:
__set_PRIMASK(1),
__set_PRIMASK(0);
这样使用可否

网友B:
在STM32上,强烈不建议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C:
难道上电初始化也不用关吗?

楼主:
我只是在初始化开始时,关闭全局中断(__set_PRIMASK(1),
), 初始化结束后,开全局中断(__set_PRIMASK(0);
),这样操作是否可以?

网友B:
上电初始化的时候,默认就是关中断,不必再多此一举。

网友D:
这两个可以的:
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
static __INLINE void __enable_fault_irq()         { __ASM ("cpsie f"); }
static __INLINE void __disable_fault_irq()        { __ASM ("cpsid f"); }
是在core_cm3.h里面声明的   必须要引用这个头文件的

楼主:
嗯,好的,我晓得了

网友E:
我也跟着学了学,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这样设置吧

网友G:
固件中的函数都有哪些啊?

网友H:
进中断的时候一定要关中断

网友I: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ARM的内核和本身的8位机还是有所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