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之 EXTI

楼主(2015-09-29):
按键的硬件结构有一点一定要注意,要在GPIO段上拉电阻,否则GPIO设置成浮空输入后,会造成端口电平不稳定,中断效果不理想。
另外EXTI的映射关系可以看下图,是和管脚号对应的,比较好记

之 EXTI  (搬运)" title="STM32 之 EXTI  (搬运)">之 EXTI  (搬运)" title="STM32 之 EXTI  (搬运)" height="358" width="271">

1MainC语言:
#include "includes.h"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 NVIC 和 Vector Table
SysTick_Config();       //配置SysTick的精确延时

GPIO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LED1_HIGH ; LED2_HIGH ; LED3_HIGH ; LED4_HIGH ; // 初始化让灯全灭

while (1)
{

      if( KEY_UP == 0 )
      { LED1_LOW ;}
      if( KEY_DOWN == 0 )
      { LED2_LOW ;}
      if( KEY_LEFT == 0 )
      { LED3_LOW ;}
      if( KEY_RIGHT == 0 )
      { LED4_LOW ;}

}
}

(2)Unique_Device_ID.c

C语言: Codee#14816

#include "includes.h"

vu32 TimingDelay;                  // 精确延时在SysTick中断里用的计数变量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将外设 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DeInit();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 HSE 起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预取指缓存使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设置代码延时值
    //FLASH_Latency_2 2 延时周期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 AHB 时钟(HCLK)
    //RCC_SYSCLK_Div1 AHB 时钟 = 系统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高速 AHB 时钟(PCLK2)
    //RCC_HCLK_Div2 APB1 时钟 = HCLK / 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低速 AHB 时钟(PCLK1)
    //RCC_HCLK_Div2 APB1 时钟 = HCLK / 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使能或者失能 PLL
    RCC_PLLCmd(ENABLE);

    //等待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成功 等待PLL初始化成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等待PLL成功用作于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 0x00:HSI 作为系统时钟
    // 0x04:HSE作为系统时钟
    //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 APB2 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NVIC_EXTI_PB7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 配置使能指定的IRQ(Interrupt ReQuest中断请求)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配置IRQ的 组 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配置IRQ的 从 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配置IRQ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                            // 初始化 UART1_IRQ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_LED_PORTB;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B;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C;

//==== LED =======================================================
GPIO_InitStructure_LED_PORTB.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_LED_PORTB.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_LED_PORTB.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_LED_PORTB);

//==== KEY =======================================================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A.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A.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A.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A);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B.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B.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B.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外部中断按键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B);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C.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C.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C.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_KEY_PORTC);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7);                   // 配置 管脚PB7用作外部中断线路

EXTI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EXTI_Line = EXTI_Line7;                         //配置 使能或失能的外部线路
EXTI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配置 EXTI线路为中断请求 (或者是事件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配置 使能线路的触发边沿 -- 下降沿触发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EXTI_LineCmd = ENABLE;                          //配置 状态为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_EXTI_LINE7);                                    // 初始化外部中断线路7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7);                                         //线路7产生一个软件中断
}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SysTick_ITConfig(DISABLE);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SysTick_SetReload(9000);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void Delay_Ms(u32 nTime)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4)stm32f10x_it.c

C语言: Codee#14818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m32f10x_it.h"

// ... ...

// LINE : 407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 == SET)                  // 读取中断状态
       {

              LED1_HIGH ; LED2_HIGH ; LED3_HIGH ; LED4_HIGH ;   // 灯全灭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 清除标志位
       }

}

// ... ...

网友A:
是的,好多人说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就是悬空了

网友B:
楼主,你的图片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