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P 下载不了 win8.1 64位

楼主(2015-09-29):
我的64位 win8  STVP 下载不了  提示 连接不上(先声明 本人已经安装了64 位 st-link/V2 驱动  )
但是IAR下载就没问题
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附图安装过程中 出现的异常

网友A:
换win10看看,我用的就是这个,可以下载

网友B:
win8 是个过度,还是上win1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win10看看,我用的就是这个,可以下载

win10  会不会更多软件不兼容呀
主要是IAR和STVP 这两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8 是个过度,还是上win10 吧

请问你有在用win10吗

网友C:
我也下载不了,是win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在用win10吗

是的。

网友A:
我用的WIN10,安装的Keil,IAR,都是好好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