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端口的名称问题

楼主(2015-09-29):
用了STM32F1的PA口设计了一个USB口,当模块插到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上,模块被自动识别为:STMicroelectronics Virtual COM Port. 想问一下,要在什么地方可以修改这个硬件的名称。看到有其他产品也是用STM32F1设计的,但是USB口可以自己定义名称的,所以想问问怎么回事,可以在哪里修改?谢谢。

网友A:
这个是虚拟串口,从来没有修改过,应该有个id对应的

网友B:
在USB枚举的时候修改,具体在desc.c文件中修改对应的参数(一般是宏定义)即可。至于计算机上则是与驱动程序有关,将驱动程序的inf文件中相应的字段修改为你需要的即可。

网友C:
你这是实现了串口功能吧,最新的st-link 也有这个功能

楼主:
对,是用虚拟串口的。st-link可以修改com的名字?

楼主(2016-03-24):
不准备修改了,目前知道怎么修改了,但是修改后WINDOWS会认为是没有认证的设备,惹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准备修改了,目前知道怎么修改了,但是修改后WINDOWS会认为是没有认证的设备,惹麻烦。  ...

如果不修改PID、VID的值,
只是修改显示名称,
就不会存在这现象。

网友D:
PC显示名称有两处,
一处是右下角,另一处是设备管理器,
由不同的软件控制。

楼主:
上面这位高手,能详细说说设备管理器上怎么修改的? 现在每次都会提示是不认证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