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直流电压源 测量

楼主(2015-09-29):
用一个参考电压为3.3V的ADC,对一个2V的电源进行测量,下面这个电路应该是惯用的做法吧?
RC滤波器的转折频率应该是按照采样频率fs来计算的吧,通常是取fs的1/10,或者1/100,其实就是抗混叠,这个应该没错吧?

比如fs=1000Hz,R=10KΩ,如果fRC取fs的1/100的话,fRC=10Hz,那么RC=1/(2π*10),那么C=1.6uF,但是感觉计算出来的电容有点大哦!
各位,望指教!

网友A:
抗混滤波小于1/2采样率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抗混滤波小于1/2采样率就行了

一阶RC滤波的截止特性不够好,如果按1/2算仍会存在较多混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阶RC滤波的截止特性不够好,如果按1/2算仍会存在较多混叠,

是的,不过普通的AD前端一般都用一阶低通,比较简单。要求高的用高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阶RC滤波的截止特性不够好,如果按1/2算仍会存在较多混叠,

哦,你是说让一阶低通的截至频率远低于1/2采样率来弥补其高频衰减慢的问题,减少混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你是说让一阶低通的截至频率远低于1/2采样率来弥补其高频衰减慢的问题,减少混叠。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位仁兄,你们一般是怎么设计的?
另外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于交流信号的采样,要求在采样时间里,RC电路中的电容电压应该充电到与实际电压相差1/2LSB,根据这个条件计算出来的RC电路,它的截止频率是要高于ADC的采样频率的,那这根本没法抗混叠。很多∆-∑型ADC的数据手册里面就是这样要求1/2LSB的误差,而且还说这个RC滤波器可充当抗混叠器,表示不解,望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你们一般是怎么设计的?
另外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于交流信号的采样,要求在采样时间里,RC电 ...

你得去了解一下delta-sigma,不能把数据转换速率当做采样速率。

楼主:
嗯,谢谢这位仁兄,∆-∑型ADC是过采样加数字抽取,假设ADC的每秒采8次,抽取率为8,则ADC每秒输出1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去了解一下delta-sigma,不能把数据转换速率当做采样速率。

嗯,谢谢这位仁兄,∆-∑型ADC是过采样加数字抽取,假设ADC的每秒采8次,抽取率为8,则ADC每秒输出1个数据,就是你说的转换速率。
但是抗混叠滤波器的设计是基于采样频率设计的,我上面一直说的是采样频率,亲。

网友D:
书呆子才用计算方法.哈哈,用示波器看信号,与A/D读数对照,调整R,C值,看有无变化,朝有改进的方向继续,直到满意.

网友E:
把R选大点,C就可以选小点咯

网友F:
明知信号是直流信号,干吗?要加RC 滤波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这位仁兄,∆-∑型ADC是过采样加数字抽取,假设ADC的每秒采8次,抽取率为8,则ADC每秒输出1个数 ...

嗯,你说的对。
你的矛盾在这:反混叠滤波器带宽理论小于fs/2就够了。但是,你说LSB/2的稳定精度,那不是反混叠滤波器的指标。就是说,你不该用稳定幅度精度去设计抗混叠滤波器。

在某一时间界限内,要求幅度稳定到某一幅度误差内,它不是设计抗混叠滤波器的输入参数。比如,输入一个阶跃信号,你若要求稳定时间,那就需要更丰富的高频组份,而抗混叠滤波器,就是要去除那些高频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你说的对。
你的矛盾在这:反混叠滤波器带宽理论小于fs/2就够了。但是,你说LSB/2的稳定精度,那不是 ...

嗯,谢谢这位仁兄,估计是我没说清楚,我是看到ADC的数据手册上有要求RC滤波器的时间常数,要满足电容在采样时间里充电到1/2LSB,而且还说这个RC滤波器能够充当抗混叠,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书呆子才用计算方法.哈哈,用示波器看信号,与A/D读数对照,调整R,C值,看有无变化,朝有改进的方向继续,直到满 ...

嗯,谢谢t叔指导,但是我们如果先通过理论算出R和C的值,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去调整,不是更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R选大点,C就可以选小点咯

谢谢这位仁兄的回复,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大家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知信号是直流信号,干吗?要加RC 滤波呢?

谢谢这位仁兄的回答…但是我想跟这位仁兄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直流,而且到处充满了噪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的回答…但是我想跟这位仁兄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直流,而且到处充满了噪声 ...

你只考量了香浓定律的要点,也就是说在固定采样率的情况下,从数字哉重现模拟哉的最大频率,实际上你还要考量实际噪声最大频率是多大,跟香浓定理没有关糸,如果你的采样频率是1000,有用信号10,而干扰信号是100,按香农定律是低通带宽是500,实际上真的这样设定,对干扰信号没有点滤除作用,应在有用信号的2倍选取就行了。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防混迭滤波器的埸合比实际的信号滤波要松,很可能让不需要的干扰信号进入AD。其实14楼的意思说明了这样问题。

楼主:
那这位仁兄,你觉得实际电路中,干扰噪声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实际的抗混叠滤波器的阶次又能做到多少?兄弟,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的世界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只考量了香浓定律的要点,也就是说在固定采样率的情况下,从数字哉重现模拟哉的最大频率,实际上你还要 ...

那这位仁兄,你觉得实际电路中,干扰噪声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实际的抗混叠滤波器的阶次又能做到多少?兄弟,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的世界里

网友F:
实际的滤波器叫抗干扰滤波器非抗混迭滤波器,以信号源的实测为准。再加多少DB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的滤波器叫抗干扰滤波器非抗混迭滤波器,以信号源的实测为准。再加多少DB衰减。 ...

我要的就是抗混叠,抗干扰滤波器完全可以在数字域进行实现,兄弟,你确定你知道什么是抗混叠滤波器?

网友G:
这个帖子出来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一个个电阻换上去试都试好了.
如果你觉得真不应该停留在理论的世界里面,自己做出来估算一个值再根据表现一个个去试就得了,少了就加多了就减.试完了留点余量即可.
我做一个东西不说测试要焊几次,打样都要打好几次,算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就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出来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一个个电阻换上去试都试好了.
如果你觉得真不应该停留在理论的世界里面,自 ...

兄弟,又是你呀,感谢感谢!你的建议非常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出来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一个个电阻换上去试都试好了.
如果你觉得真不应该停留在理论的世界里面,自 ...

那是因为你不会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不会算,

我确实不会算,我才初中毕业的水平,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就好比某些人,算几天也算不出一个结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国家早饿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这位仁兄,估计是我没说清楚,我是看到ADC的数据手册上有要求RC滤波器的时间常数,要满足电容在 ...

你能贴它的datasheet吗?我也学习一下它为啥这么说。

网友A:
∆-∑型ADC的抗混滤波可按1/2的MCLK算,MCLK通常为fs的几百倍。假如外部RC一阶低通截止频率设定在小于1/2的MCLK的某频点上,就可算出在fs/2处的信号衰减幅度。我大概算了下,16位ADC的1/2LSB接近能达到,24位应该不行,除非MCLK/Fs数千或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