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F407的FatFs文件系统在SD卡驱动上的移植

楼主(2015-09-30):
最近在做SD卡驱动,以前移植过efsl,觉得用的人不是很多,现在移植个FatFs,也跟上队伍。
         第一步,保证SD卡底层驱动函数正确,包括SD卡初始化、SD扇区读写等。
         第二步,下载FatFs源码,名为ff9b.zip,解压在src文件夹中可以得到diskio.c、ff.c、以及\option\cc936.c这三个源码文件,在STM32F407工程文件中创建FatFs文件夹,加入这几个源码以及相应头文件,并且在系统Include Path中加入这个文件夹的位置,以编译时找到其头文件。
         第三步开始移植。diskio.c这个文件中定义了fatfs文件系统与硬件存储器之间的接口函数,供文件系统调用,包括disk_initialize、disk_status、disk_read、disk_write、disk_ioctl五个函数。ff.c中存放了FatFs文件操作的常用函数,包括文件以及文件夹的操作。cc936.c是简体汉字编码文件。
         首先在ffconf.h中配置文件系统。将#define_CODE_PAGE         932 改为936以支持简体中文,原来默认支持日文,不知道为啥,莫非这个东东是日本人写的?先不研究。编译一下,发现如下错误:
  1. #if !_USE_LFN || _CODE_PAGE != 936

  2.          #error This file is not needed incurrent configuration. Remove from the project.

  3.          #endif
其中宏定义_USE_LFN表明是否使用长文件名,修改为1,使用静态区BSS存储,最长文件名为255个字符。重新编译,发现有很多没有定义的函数,包括例如ATA_disk_initialize、ATA_disk_status、ATA_disk_read、ATA_disk_write等,由于我们使用的介质是SD卡,删掉其他ATA、USB以及MMC相关的函数,只留下SD_disk_initialize、SD_disk_status、SD_disk_read、SD_disk_write、SD_disk_ioctl以及get_fattime这几个函数。
         下面就逐步实现这几个函数。
         disk_initialize,对应底层函数为SD_Init。
         disk_status中简单让其返回0,表示成功。
         disk_read可看出输入有四个参数值,分别为设备类型pdrv、数据缓存区指针buff、扇区地址sector以及扇区个数count。这可以看出disk_read一次可以读取多个扇区,在函数体内添加

楼主:
  1. for(cnt=0; cnt<count; cnt++){

  2.             res =SD_ReadSingleBlock(sector+cnt, buff+cnt*512);

  3.             if(res != RES_OK) return RES_ERROR;

  4.         }

类似的,在disk_write也如此处理。最后将disk_ioctl中直接返回状态RES_OK。改其他小错误后编译通过。

         下面开始测试,在SD卡中编写一个创建文件测试用例:

         创建文件系统以及文件对象:
  1. ATFS fs;

  2.          FIL file;

  3.          ①result = f_mount(FS_SD, &fs);挂载文件系统,说明在系统中存在了FS_SD这个设备以及文件系统

  4.          ②result = f_opendir(&DirInf, "/");打开根目录,在这个函数中又调用了chk_mounted,对SD卡进行了初始化

  5.          ③result = f_open(&file, "helloYou.txt",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文本文件

  6.          ④result = f_write(&file,text,strlen(text), &bw);

楼主:
写入测试文档,为了可以测试写入多个块儿是不是正确,直接找了一大段天龙八部写了进去,可以在SD卡中看到正确的文档,哈哈,测试成功。

网友A:
保证SD卡底层驱动函数正确,包括SD卡初始化、SD扇区读写等。
楼主写的挺好的,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