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和ub11.10(oneiric)的问题

楼主(2015-09-30):
        最近由于工作需要,在弄ubuntu,我从官网下载的Ubuntu11.10(oneiric.tgz)的包,现在虽然系统能起来,但是进不了图形界面,只能进入字符界面,大家有遇到类似问题的么,讨论一下。

楼主:
对问题进行一个补充:
因为oneiric版本,使用的是lightdm,lightdm已经运行了;在通过字符界面进入系统之后,在桌面上显示有文件存在,通过hdmi输出,没有图形界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应该是uboot中启动参数没有设置正确,BSP中默认显示是在LVDS屏上,你这里使用的是HDMI屏的话,你要确保你u-boot中command设置为从HDMI启动。

楼主:
可以在hdmi上显示字符信息,这样的话是否可以说明显示输出到hdmi上了?

楼主:
是不是ubuntu的设置也要进行一些更改啊

楼主:
显示输出更改到lcd,情况还是一样的。只有字符输出,没有图形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输出更改到lcd,情况还是一样的。只有字符输出,没有图形输出

楼主你好,你这里应该是uboot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A:
这样,你把你u-boot中启动参数设置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lcd屏显示的时候,设置的参数为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video=mxcfb0:dev=lcd,800x480M@60,if=RGB24,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48M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hdmi时设置的参数为: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48M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网友B:
学习一下,好像hdmi,1920x1080M@60分辨率不对的话,也不行,你改成显示器的分辨率试试......

楼主:
会不会是内核驱动的问题,内核是否需要补丁,请飞思卡尔的技术人员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oneiric.tgz这个包在哪里下载,请给一个链接,谢谢。

楼主:
等晚上回去给你

网友D:
uboot的某个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吧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想听听解决方案

楼主:
现在还未解决

网友B:
顶起来,加把劲儿,解决了,分享下经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