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OTP芯片的开发

楼主(2015-09-30):
手头上有个项目,用的是OTP芯片,头一次接触这种类型的芯片,请问一下,只能烧录一次,那要如何进行开发调试呢?

听说有仿真器,那仿真器是类似于JLINK一样的连接到产品上面进行仿真,还是说只能单独仿真MCU,而不能和外部进行交互?

麻烦知道的同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是仿真调试好,再烧录芯片测试。不过用我们的芯片就不用怕,我们的开发是用PIC的芯片开发,PIC的芯片是Flash的,可仿真也可以不仿真,反正都是Flash的。用台湾麦肯的芯片

网友B:
有仿真板就先仿真调试好程序,再下载到芯片测试,要确保无误才可以大批量生产,一般是让客户确认,有确认书回传再生产。

网友C:
将仿真器上的接口对应MCU的管脚,一根一根的线焊接在板子上(即将仿真器当真芯片使用),调试程序,基本功能OK后,
烧录少许芯片用芯片测试验证

网友D:
OTP存在风险,有些BUG很难测试出来,客户确认了也没有用,还得你自己承担责任。

网友E:
学习学习,也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网友F:
芯圣和远翔feeling的OTP单片机,同样功能的哪一个便宜呢?
比如芯圣HC18P010S 和远翔feeling的FM8PB53B

网友F:
OTP单片机有没有开发板可以买的。我也很想用这类型的单片机,毕竟价格非常低,客户第一考虑的就是价格。

但不知如何入门。OTP单片机有没有开发板可以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