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怎么在IAR下设置下载SWD接口的时钟速度?

楼主(2015-09-30):
如题:ST-LINK怎么在IAR下设置下载SWD接口的时钟速度?
在Jlink选项里面可以配置SWD固定在一个大概的时钟下面下载;
但是ST-LINK下面没有;

将ST-LIVK V2的固件升级后在STM32 ST-LINK Utility就有配置设置时钟频率的,否则旧版本固件是灰色的Old firmware提示;

不知道有人是否有做过类似的配置?---- ST-LINK怎么在IAR下设置下载SWD接口的时钟速度?

楼主:
下面是截图显示的配置,IAR没有好像;:(

楼主(2019-10-28):
新版IAR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现在用JL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