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各位推荐一款高速高压的运放,感谢

楼主(2015-09-30):
输入信号幅度1V,我想放大20倍(最少15倍),带宽10M,有没有类似的运放,感谢各位大神推荐一下,拜谢!!

网友A:
对摆率有要求吗?

楼主:
只要能满足上面的要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摆率有要求吗?

能满足上面要求就行

网友B:
看看这个能否满足吧,带宽18MHz,可以30V供电

网友C:
带宽18MHz,电压30V的运放肯定不行。至少需要带宽360MHz,电压40V的运放。这种运放很贵,不太好找。不如用分离元件、三极管自己设计。

网友A:
估计楼主是20倍增益下带宽要20MHz,

可以看一下TI的THS4021或THS4022,如果嫌贵可以自己用三极管搭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宽18MHz,电压30V的运放肯定不行。至少需要带宽360MHz,电压40V的运放。这种运放很贵,不太好找。不如用 ...

级联放大,每级放大1.5~2倍,四级勉强能实现.
非要单级来做,那对器件的参数要求就太高了

网友D:
LM359   30M

网友E:
看看ApexAnalog的产品吧,不过价格和货源要做好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