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F149在仿真头调试的时候通信正常,断电之后运行就发现串口不能通信了,这为什么?

楼主(2015-09-30):
我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芯片是MSP430F149在仿真头调试的时候通信正常,断电之后运行就发现串口不能通信了,如果再次插上下载线(下载线和电脑相连)就又可以通信了,这为什么?

网友A:
MSP430F149 能正常工作吗? 请先特别注意一下没有下载线时的 Reset 信号.

网友B:
我猜估计都不工作了。调试时候是电流够用,估计是那个接口不行,我也遇到过

网友C:
这个先看下你的调试下载软件的设置的,这方面不能忽视的。

网友D:
供电不够,不可能呀?有可能是你插上下载器后,某个引脚牢靠了之类的,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只是串口不能通信了吗
用的开发板还是自己画的板子

网友F:
是不是采用的仿真器供电,拔下仿真器后供电不正常了

网友G:
拔下仿真器其他的功能模块还能工作吗,还是只有UART不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