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5-09-30):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第一个问题:
MSP430F2132在不加外部电池,不加CC1101模块的情况下,仿真器内部供电,2线下载成功,但是一旦加载CC1101模块,电压下降到1.1V左右,测量无短路,照说模块功耗应该不至于这么大,更换多个CC1101模块,都是同样情况,而电路已经验证过,只是修改了GDO0/GDO2从P3口挪到P2口,没找到原因,
第二个问题:
在上述情况下,外接3.6V电池,测量电压正常,此时不外接CC1101模块,下载设置为外部供电,仍然无法-正常下载,弹出致命错误,无法找到硬件,去掉外部供电,改为内部供电,下载又正常了,太奇怪了

这能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不吝支招

网友A:
你的CC1101模块经过验证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C1101模块经过验证是好的吗?

CC1101模块没问题,在上一版的电路上验证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1101模块没问题,在上一版的电路上验证正常了

对比下这一版的f2132电路和上一版有啥区别

网友B:
可能电流不够,还有看看有没有占用了相关接口。

网友C:
可能是电流不足吧,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E:
若CC1101模块没有问题,就应该是你的P2端口设置有问题了,才造成的电压只有1.1V。

楼主:
最近的测试,发现,不管旧版还是新版PCB,在不外接CC1101模块的情况下,外部供电也都不正常了,但是,在内部供电的情况下,不外接CC1101模块时,下载正常,当VCC电源线串入万用表测量电流时,发现也无法下载,但是将2个表笔短路,则可以正常下载,特意用另一块表测了一下2种情况下的电压,3.3V正常,但串入万用表测电流就出问题,短路万用表就没有问题

网友F:
会不会是外部供电的线路出现了问题,采用外部供电时实际上没有上电呢

网友G:
有没有占用了相关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