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看下这个LCD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5-09-30):
型号:MKL46Z256VLL4厂家:lumex
http://www.lumex.com/lcd-s401m16kr
总共12pin,其中4个com,共可以显示4位。

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把GPIO接到对应的pin上就可以了,应该不需要再另外加驱动模块了吧?
还有就是不支持LCD的MCU(如STM32F401CB)是否可以直接驱动该LCD?驱动方式是把12个GPIO直接接到LCD上?

官网上只有附件一个文档,还请各位多多帮忙

网友A:
可以用个驱动ic,不用驱动ic也可以的

网友A:
不支持LCD的MCU,可以模拟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个驱动ic,不用驱动ic也可以的

谢谢版主。我还以为这种带“module”字样的都是集成驱动的:L
版主可不可以推荐一款带驱动的SLCD?3位以上显示,尺寸稍小一点(40mm)以内就行。

网友A:
带1622驱动ic的段码屏有很多,你去某宝一搜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1622驱动ic的段码屏有很多,你去某宝一搜索就有

好的,多谢版主

网友B:
也就是一个断码液晶,没有什么神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一个断码液晶,没有什么神秘的!

是,这不第一次用嘛

网友(2016-03-15):
断码屏很多都是用HT1621和1622的IC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