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驱动TFT LCD速度不错,很理想

楼主(2015-09-30):
很多项目可能会用到LCD,但是普通的MCU的主频速度太低的话会影响到刷屏效果,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人的感官反应。
NUCLEO-F446RE开发板板载的STM32F446RE芯片的主频达到了180MHz,而且IO翻转速度可以达到90MHz:Up to 111 fast I/Os up to 90 MHz
市场上的LCD基本都带有驱动IC,因此,使用这种LCD时,只需要对相应的引脚做推挽输出配置即可,将速度设为最高90MHz。
在刷屏的时候,操作相应的IO即可。
我所采用的是驱动IC为9341的8-bit 1.54‘ 320*240的LCD来进行的此次试验,每次刷整屏时,先确定好整屏的窗口窗口之后,配置好相应的CS,RS与RD位之后,
就可以往里塞数据了,一个点是2Byte组成,而需要传输两次,每传一个Byte还需要再给WR一个上升沿,因此,这样下来,一个点的耗时基本就确定了:
8+2+8+2个IO口的翻转周期,222ns左右,换算成频率的话也就是90MHz/20,刷整个屏的频率也就是90000000/20/240/320=58Hz,相当快了。

网友A:
好厉害啊,这么快就玩成这样了啊

网友B:
楼主,你用的spi驱动方式吗?还是io模拟并行方式
接口是808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spi驱动方式吗?还是io模拟并行方式
接口是8080吗

我用的是8-bit并口方式,手头没有SPI的屏没有做过测试,不过手册说可以SPI可以达到45Mbits/s:Up to 4 SPIs (45 Mbits/s),如果这样算下来还是并口方式更快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8-bit并口方式,手头没有SPI的屏没有做过测试,不过手册说可以SPI可以达到45Mbits/s:Up to 4 SPI ...

楼主,可以把工程发出来看看吗?我的屏幕一直没有点亮,驱动芯片是94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工程发出来看看吗?我的屏幕一直没有点亮,驱动芯片是9481

你把我的这个压缩包解压到你的这个目录下面:
XX\XX\NUCLEO-STM32F446\STM32Cube_FW_F4_V1.8.0\Projects\STM32446E-Nucleo\Examples
顺便说下,我偷懒将LCD RST脚和MCU RST脚连一起了:D
还有,我用的是HSE,晶振我手动焊接了,你注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把我的这个压缩包解压到你的这个目录下面:
XX\XX\NUCLEO-STM32F446\STM32Cube_FW_F4_V1.8.0\Projects\S ...

好的,多谢

网友C:
楼主很强悍啊,还需要向楼主多学习

网友D:
那是不是CPU忙着刷屏就没时间做其他的事情了?这样没有实用价值吧

网友E:
楼主焊接了多大的外部晶振?

网友F:
楼主用的spi串口驱动么

网友G:
给力,学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焊接了多大的外部晶振?

8MHz啊
ST的一般都是外接8M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8MHz啊
ST的一般都是外接8M的

哦哦,我还以为你外接了其他晶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