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q andfoid hdmi audio

楼主(2015-09-30):
各位大侠,小菜在此请教大家:
       我的板子是imx6q_sabresd,BSP包是android 4.3 。现在板子可以有HDMI和LVDS双输出图像,但是只有HDMI输出音频,主设备没有音频输出。正常不接HDMI显示器的时候,主设备是有音频输出的。还遇到一个现象就是:如果HDMI输出一段时间后,重启HDMI显示器后,HDMI和主机都没有音频输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你插上HDMI,音频走到HDMI音频这边,去掉HDMI走声卡,是正常的......你要求同时有音频的话,估计得修改驱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