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概述——远程抄表系统设计

楼主(2015-09-30):
1.选型       远程抄表系统以RS232以及RS485为通信方式,要求至少有10路串口。可STM32系列单片机最多就5个串口,虽然比以前机器人大赛使用的LPC2138对出了三个,但是还不能满足要求。但这已经算是相当多的了。没办法只能通过串口拓展的方式来满足这个设计需求。远程抄表系统需要USB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所以选择带USB2.0接口控制器的芯片。另外还需要至少两个SPI接口,一个I2C接口,一个SD/MMC接口以及适当的IO口。也考虑到焊接的方便,选择了STM32F103RE作为主控芯片。该芯片拥有5个原生串口,使用串口1下载程序,串口2-3与上位机通信。串口4-5拓展出10路串口分别转成RS232以及RS485与下位机通信,设计PCB后实际效果如下所示。

    2.程序设计流程
     远程抄表系统的功能是将SD卡内的配置文件下载到STM32中,再根据不同的地址存入AT24c512中,通过定时对这个地址的下位机进行定时扫描获取数据,将最近的数据一方面以文本的方式存入SD中作为日志文件,另一方面计算每户的使用时间,进行热量分摊,再通过指令的形式上传到上位机中去。还可以完成与上位机以及下位机之间的参数传递与设置。
     对于STM32可以使用固定的初始化流程,如下所示,大部分的外设初始化已经做好了封装,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楼主:
RC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72);
     GPIO_Configuration();
     GM8125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USART2_Configuration();
     UART4_Configuration(7200);
     UART5_Configuration(7200);
     Set_GM8125(1, 57600);
     Set_GM8125(2, 57600);
     UART4_Configuration(57600);
     UART5_Configuration(57600);
     USART2_Configuration(9600);
     USART3_Configuration(115200);
     MMC_SPI_Config(); //SPI3
     I2C_mConfiguration();
     TIM3_Configuration();//1s定时器
     RTC_Config();

其中比较值得提的一点就是中断优先级的初始化,因为使用的中断比较多,各外设中断优先级最好不要嵌套,应该使用同一分组。与大多ARM一样,STM32采用4bit控制优先级,分为抢占优先级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以及相应优先级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先对优先级控制器进行初始化,确定采用几bit用来分组抢占,几bit用来响应,4bit最多可分为16组,每组一个中断,最少分为一个组,每组16个中断,优先级高的组可以抢占优先级低的组实现中断的嵌套,同组内不能嵌套,但先响应优先级高的中断。在程序设计时,应尽量不出现中断嵌套的情况,所以一共分为一个组。

     对于串口拓展芯片GM8125,一片可以拓展5个RS232口,母口是子口通信速率的6倍,母口的波特率可设置。在使用过程中虽然只采用了STM32的一个串口进行通信,但是通过不同IO的选择可以实现5个子口互不干扰的收发数据,就和原生串口一样使用。

网友A:
刚写楼主分享,要是有原理图和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B:
Stm32f103re有5个串口?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楼主的这“远程”能去到多远?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网友D:
不明觉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