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固件库中对gd32f1x0_conf.h的修改优化

楼主(2015-09-30):
gd32固件库里这个文件把所有的外围设备驱动全部包含进来,原代码如下: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gd32f1x0_conf.h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U SD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6-Sep-2014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Library configuration file.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GD32F1X0_CONF_H
#define __GD32F1X0_CONF_H

/* Run Time Environment will set specific #define for each selected module below */
#include "RTE_Components.h"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ADC
#include "gd32f1x0_adc.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CMP
#include "gd32f1x0_cmp.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SYSCFG
#include "gd32f1x0_syscfg.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CEC
#include "gd32f1x0_cec.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CRC
#include "gd32f1x0_crc.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DAC
#include "gd32f1x0_dac.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MCUDBG
#include "gd32f1x0_mcudbg.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DMA
#include "gd32f1x0_dma.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EXTI
#include "gd32f1x0_exti.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TSI
#include "gd32f1x0_tsi.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FMC
#include "gd32f1x0_fmc.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GPIO
#include "gd32f1x0_gpio.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I2C
#include "gd32f1x0_i2c.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IWDG
#include "gd32f1x0_iwdg.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PWR
#include "gd32f1x0_pwr.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RCC
#include "gd32f1x0_rcc.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RTC
#include "gd32f1x0_rtc.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SDIO
#include "gd32f1x0_sdio.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SPI
#include "gd32f1x0_spi.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TIM
#include "gd32f1x0_timer.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USART
#include "gd32f1x0_usart.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WWDG
#include "gd32f1x0_wwdg.h"
#endif
#ifdef RTE_DEVICE_STDPERIPH_FRAMEWORK
#include "gd32f1x0_misc.h" /* High level functions for NVIC and SysTick (add-on to CMSIS functions) */
#endif

#endif /* __GD32F1X0_CONF_H */

/******************* (C) COPYRIGHT 2014 GIGADEVICE *****END OF FILE****/
如果需要使用USART,那么就定义一个RTE_DEVICE_STDPERIPH_USART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还是不太方便,那么就使用Keil.GD32F1xx_DFP.1.0.4 开发包,让软件来帮我们做这件事吧,只需要在Run-Time Environment选择相应的外设,其它的交给Keil去做吧。如图所示:

不再需要去注释不用的include,不再需要定义宏。

网友:
不再需要去注释不用的include,不再需要定义宏。这还真是简单多了。

网友A:
头文件里怎么还有PHP代码啊,看来很高深。

网友B:
不用的就直接注销掉的啊

网友C(2016-05-12):
GD32F1xx_DFP.1.0.4 官网我没看到下载地址啊啊

网友D:
这个就直接的看下需要哪些的就用呢些相关的库文件的即可。

网友E:
这个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配置的即可。

网友F:
选GD32f150 或gd32f190还是要定义的,不然就出错

网友G:
这个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H:
喜欢受控操作

网友I:
不喜欢,一切交给keil,迟早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