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产品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5-09-30):
第一次接触MCU,手头个STM32F103的学习板。现在要对GD32F130进行编程,我查看一下GD32F130的说明书,该片子的频率以及外设接口比GD32F103要低端一点。我是否能够基本按照STM32F103的寄存器对GD32F130进行编程,如果不行的话,我该做点什么呢,还望各位能指点一二。我是否需要去买个SWD的仿真器用于硬件的调试

网友:
应该不行吧,就不是一家的单片机,怎么能混为一谈。

网友A:
莫非这两个管脚是兼容的?

楼主:
谢谢答复,我去研究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