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FRDE-k22F开发板的FPU功能的使用

楼主(2015-09-30):
在网上看到有K64的FPU的解决办法,大致如下:①打开Keil  uVision4,新建工程,选择保存路径,选择器件,找到Freescale  Semiconductor,展开,在最下面选择MK60X256VMD100。程序问你是否添加这个系列的启动代码到工程中,选择  是(如果没有出现这个选项,可以自己在Keil的安装目录里找,自己添加,其路径为C:\Keil\ARM\Startup\Freescale\K60)。这时一个新的工程就建好了,默认增加了startup_MK60N512MD100.s这个启动文件。
②测试浮点运算。

但是按照这个步骤去操作K22貌似不行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FPU,这里有一篇**,你可以参考,需要使能FPU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8638
另外,你是K22的板子,需要添加K2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FPU,这里有一篇**,你可以参考,需要使能FPU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 ...

:L看完还是无法下手,有没有keil的教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