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 120 奇怪问题

楼主(2015-09-30):
我遇见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调试NUV120时,所有端口和内部寄存器不能读写,请教大家,这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修改之前需要解除寄存器锁定,请查看BSP包的例程

网友:
每一次修改都要解锁,然后修改,之后锁定

网友B:
我只知道里程BSP里面的例子都是第一步解除锁定,然后操作寄存器,之后完了,再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