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ADS LAYOUT 铺铜只显示边框

楼主(2015-09-30):
PADS LAYOUT 铺铜时,画圆或者矩形都可以填充显示,而以路径铺铜只显示轮廓,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就一条路径都没有闭合,你让别人怎么填充?不是说你眼睛看到像闭合就闭合了。
你画好了路径了,如果9.5以上的可以直接闭合,你闭合了再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一条路径都没有闭合,你让别人怎么填充?不是说你眼睛看到像闭合就闭合了。
你画好了路径了,如果9.5以 ...

我用的就是9.5版本的啊,我以前觉得画不规则图形铜箔是用路径形式实现的,现在搞清楚了,是用多边形形式实现的,谢谢了

网友B(2018-06-04):
用多边形形式实现的,不能用路径

网友C:
路径就是画线,多边形矩形圆形就是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