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07如何驱普通的摄像头

楼主(2015-09-30):
摄像头要外置,所以只能选择那种监控用的,不知能不能驱?该怎么做?
或者有别的方案也行,就是想实现定时抓拍图片。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哪种摄像头,STM32F407可以驱动摄像头的,比如OV7670

网友B:
如果是USB无驱动的那种,实际上还是有驱动的,楼主需要去学那个协议

网友C:
摄像头模块可以的~找摄像头供应商做技术支持

楼主:
最好是普通监控用的那种,单线的(也可叫两线)那种,因为这个摄像头和主机会有两米上下的距离走线,如果用OV7670的话,信号可能会不好走,另外线的芯数也多。

网友D:
楼主是要做视频监控吗

网友E:
没有用过呢,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估计这个方案不可行啊。

网友F:
楼主要用哪种摄像头,可以找摄像头供应商做技术支持

网友G:
楼主是想要用模拟信号的摄像头吧,然后用STM32F4解析。可行的。不过需要很大的缓存,可以用F407+SRAM或者F427/429+SDRAM。加一片SAA7113之类的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传送给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