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驱3G模块传图片,求解,可付费。

楼主(2015-09-30):
做一系统,用407拍图片,然后通过3G模块把图片远传到后台,求指点,可付费,有方案者发信息我。

网友A:
图片的大小,格式,多长时间一张图等信息详细点,随便做的话,资料很多的

楼主:
图片接近640x480,jpg图片,时间可1分钟或半分种。如果传不过来,也可放慢,这些不重要,只要实现就行,只要能把.jpg图片传走就可以。

网友B:
Yeelink服务器有上传图片的功能,你可以参考下,另外如果你有一个服务器的话,应该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