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09-30):
刚开始学习STM32,不知道为什么发送的数据不对,但接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还有个设置的问题,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R8T6,是64K的请问设置时是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10X_HD还是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10X_MD呢,还有后面的FLASH设置里也没有64K的呀?我设置成512K了,不会有影响了吧?

网友A:
发送的数据不对,但接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这个正确你怎么判断的?按理说要么都错,要么都正确。

楼主:
从程序中跟踪出来的呀。

网友B:
用什么外设发的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发送的数据不对,但接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发送的数据不对,接收怎么会对呢

楼主:
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能看到发送的数据不正确,但是是发过去数据了,接收的数据我是直接在仿真器上看到的,电脑发的是几,接收的就是几。

网友D:
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能看到发送的数据不正确,但是是发过去数据了,接收的数据我是直接在仿真器上看到的,电脑发的是几,接收的就是几

也就是说仿真是对的,在串口助手上显示的不对是吧
那就看看是不是波特率是不是设对了

网友E:
发送和接收要统一一致,就不会出问题,比如发送9600波特率,接收页要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