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106 485串口设计问题

楼主(2015-09-30):
STM32106 MAX3485串口电路如图。为什么发送的数据不对,而且接收不到任何数据。另外大神们给分析下这个原理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A:
孩子,你的485引脚你都没有搞清楚,如何能收发信号?第一与第4脚是分别收发信号的,2-3脚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由一个GPIO口控制,高电平发送,低电平接收信号,认真去看看手册再画图

网友B:
当空闲时TXD0为高电平,导致12脚输出高电平使485处于发送状态肯定收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空闲时TXD0为高电平,导致12脚输出高电平使485处于发送状态肯定收不到数据 ...

应该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把反相器去掉一级就可以首发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孩子,你的485引脚你都没有搞清楚,如何能收发信号?第一与第4脚是分别收发信号的,2-3脚是可以连接在一起 ...

不是这种方式也可以收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