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ADC的序列通道采样

楼主(2015-09-30):
用MKL05芯片,内部ADC有像430那样的序列通道配置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KL05只有一个ADC,并且不带有FIFO,所以不可以一次性硬件配置序列通道,所以需要你自己软件方面去做通道序列,然后再顺序去修改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KL05只有一个ADC,并且不带有FIFO,所以不可以一次性硬件配置序列通道,所以需要你自己软件方 ...

如果有6路通道同时输入的时候,每路在一定时间内需要采样多点,这样就比较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6路通道同时输入的时候,每路在一定时间内需要采样多点,这样就比较慢了? ...

是的,对于KL05来讲,只有一个ADC,同一时刻只有一路可以进入转换。

网友B:
看一下原理框图就知道了,看看有几个通道

网友C:
好像内部只有一个ADC,只能分时复用

网友D:
不能自动进行通道切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