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端口检测顺序编程问题

楼主(2015-09-30):
需要编一个小程序,要求如下:
PA0置高以后,PA1再置高,这时PA3输出为1。如果PA1先于PA0置高,那么PA3输出为0
这里面涉及到端口检测并有先后顺序,不知道如何用C实现
本人编程菜鸟,请DX指点,先谢了。

网友A:
你按照顺序执行相关的寄存器操作就行了。或者,你一个一个的操作,按顺序排列你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顺序执行相关的寄存器操作就行了。或者,你一个一个的操作,按顺序排列你的代码。 ...
是有点别扭
如果用
if((PA0==1) && (PA1==1))
PA3=1;
这个好像是同时判断,或者PA1在PA0之前置高也判断不出来

楼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顺序执行相关的寄存器操作就行了。或者,你一个一个的操作,按顺序排列你的代码。 ...

if(PA0==1)
{
if(PA1==1)
PA2=1;
}
是这样吗?

楼主:
请各位指点

网友C:
都是PA口,就好办。

A=PA;
A &= 0x0A;
if ( A != 0x0A )
{
if    ( A=0x80  )    ......
els if  ( A==0x02  )     .......
}

以上循环。
关键是一次性读取PA的值。

但策略上有缺失:同时为1,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PA口,就好办。

A=PA;

没看明白,为什么要和0X0A与呢?我用的是PA0、PA1、PA2这三个引脚,另外if( A=0x80  )这条语句做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为什么要和0X0A与呢?我用的是PA0、PA1、PA2这三个引脚,另外if( A=0x80  )这条语句做什么用 ...

我写错了。

A=PA;
A &= 0x07;
if ( 三个脚不同时为1 )
{
if    ( PA0==1  )    ......
els if  ( PA1==1  )     .......
else if ( PA2==1 )........
}

网友D:
_Bool PA1   PA:1;
_Bool PA0   PA:0;
_Bool PA3   PA:3;
_Bool a;
While (PA1!=1 && PA0!=1)
{
  if(PA0==1)
{
  if(a) {PA3=0;}
   else {a=1;}
}
if(PA1==1){
  if(a) {PA3=1;}
  else {PA3=0;}
}

}

if(PA0==1)
{
  if(a) {PA3=0;}
   else {a=1;}
}
if(PA1==1){
  if(a) {PA3=1;}
  else {PA3=0;}
}

网友A:
目前楼主的问题搞定了吧,这个就是要多试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