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单片机AD采样- 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5-09-30):
各位大侠:
    小弟近日接触互感器,请给位指教,
   测量三相交流某一组电流,采用互感器-再单片机AD采用--数字显示,现在求单片机AD采用前置电路,

网友A:
。。。。。。这种直接求的帖子。。。。。。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下,谢谢!

网友B:
电解电容不要

网友B:
前面的采样电阻为什么是3R9?不是别的呢?如果39欧姆呢,信号不是更好?

楼主:
不要滤波吗?

网友C(2015-12-25):
lz的这个电路可以吗,后面有在改进吗,求指导

网友D:
不可靠,放大,整流,滤波合在一起了。

网友E:
我只想说你还是好好看看书吧,这种不精益求精的电路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就别拿出来了。

网友F:
这种电路互感器厂家会给参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