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单片机外围电路电源的开与关

楼主(2015-09-30):
由于要做低功耗处理,外围的传感器的电源需要在待机模式下关掉,有哪些方案可以解决呢?

网友A:
MOS管控制啊

楼主:
用的是STM32的芯片,电压3.3V。自己初学不知道哪种MOS合适啊!

网友B:
小传感器三极管 大传感器MOS管 加个电源开关就可以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