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放大电路中三极管倍数的计算

楼主(2015-09-30):
不多说,先上个图。。

这是stc单片机控制5V有源蜂鸣器的电路,三极管是PNP管S8550,这里P2.0输出低电平时蜂鸣器响,测得几个点电压如图。
这里算出来放大倍数只有10多倍,但是S8550(这里是D档)有200多倍的放大倍数呢。。
请大侠给分析一哈电路具体工作情况,,,和为什么放大倍数差这么大呢?

网友A:
200多倍是小信号电流放大倍数,和你的电压放大是两回事。
更何况你的电路三极管工作于饱和-截止状态之间,并不是线性工作,根本谈不到什么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多倍是小信号电流放大倍数,和你的电压放大是两回事。
更何况你的电路三极管工作于饱和-截止状态之间, ...

谢谢您。按您来说这个电路是处于饱和状态?但三极管的原理不是就把基极电流放大倍数β得到集电极电流,如果要转化成电压就加电阻的吗?照这个解释在线性区无论集电极电阻为多少电流都是βIb,变化的只是输出电压。。。另外三极管在饱和状态时的放大倍数有办法计算吗(当然是在设计电路时计算)??
请您给解答一下。。

网友B:
“三极管在饱和状态时的放大倍数有办法计算吗”
有哇!
譬如,这个“放大倍数”直接按10、30倍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按您来说这个电路是处于饱和状态?但三极管的原理不是就把基极电流放大倍数β得到集电极电流,如 ...

“照这个解释在线性区无论集电极电阻为多少电流都是βIb,变化的只是输出电压。。。”
这段话没有错,但前提是“在线性区”,出了线性区这个论断就不成立。而首帖电路中三极管恰恰不在线性区工作。
这一点我在2楼已经说过,再重复一次。

“三极管在饱和状态时的放大倍数有办法计算吗(当然是在设计电路时计算)??”
饱和状态,放大倍数无意义。饱和状态的电压电流等参数主要由外部电路决定。以首帖图为例,主要由电源电压和蜂鸣器决定。

网友C:
我们根据你的参数来计算一下,Ib=(3.6-0.2)/2=1.7mA,如果要放大200倍,Ic=1.7*200=340mA,你测出来有这么多吗?而且,Vc=4.3V,Ve=4.3V,Vce=0V,早就饱和了。

网友D:
楼主可能量错了,VC=4.3V,VE=4.3V,VCE=0,这个不大可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量错了,VC=4.3V,VE=4.3V,VCE=0,这个不大可能吧。

三极管进入包和,VBE=0.7V,成立的,VCE就不定的,如一个PNP的三极管,C极接地,VCE是多少呢?如果按VCE=0.4V,根本无法进入包和。经实测VBE=0.7V,VCE=0.8V,以上数值,符号有问题。

网友F:
这个就好比稳压电源的输出,可以输出10A,实际输出多少,得看负载呀!

网友:
这个三极管只是一个开关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