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C28核脱机运行应如何设置啊

楼主(2015-09-30):
28M35x中的M3核在flash模式下,下载点灯程序到M3核能够正常运行,若此时给目标系统断电然后上电目标板程序仍能运行正常;说明此时已将程序下载到了flash中。
而当将同样是点灯程序下载到C28核(flash模式)时点灯程序正常运行,给目标系统断电再上电后程序不自动运行;若是想让C28核脱机运行应如何设置啊

网友A:
需要个引导程序吧

网友B:
不如仔细看看 F28M35x 的编程手册吧

网友C:
难道你修改cmd文件了?

网友D:
看看设置 是否是烧写到flash了

楼主:
我这只有技术参考手册,您说的编程手册可以从官网下载吗或是从哪可以获取?麻烦这位仁兄给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修改cmd文件了?

我没有修改cmd文件,我只是按着例程进行一下编译然后再下载到目标板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设置 是否是烧写到flash了

小弟是个新手,如何查看是否烧写到了flash中呢?

网友E:
能用就可以,干嘛那么纠结

网友F:
可以单独开发运行的啊

网友G(2015-12-04):
兄弟 你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下进去DEBUG可以,断电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