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单端正激式开关电源原理

楼主(2015-09-30):
  单端正激式开关电源原理简述:电路原理框图如上所示。这种电路在形式上与单端反激式电路相似,但工作原理不太相同。当开关管VT1导通时,VD2也 导通,这时电网向负载传送能量,滤波电感L储存能量;当开关管VT1截止时,电感L通过续流二极管VD3 继续向负载释放能量。在电路中还设有钳位线圈与二极管VD2,它可以将开关管VT1的最高电压限制在两倍电源电压之间。为满足磁芯复位条件,即磁通建立和复位时间应相等,所以电路中脉冲的占空比不能大于50%,由于这种电路在开关管VT1导通时,通过变压器向负载传送能量,可输出50-200 W的功率。电路使用的变压器结构复杂,体积也较大,所以这种电路的实际应用比较少。

网友A:
即磁通建立和复位时间应相等,所以电路中脉冲的占空比不能大于50%

楼主能详细解释下上面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