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推挽式开关电源原理

楼主:
  原理概述:推挽式开关电源的原理框图如上图所示。这属于双端式变换电路,高频变压器的磁芯工作在磁滞回线的两侧。电路使用两个场效应管VT1和VT2,两个管子在外激励方波信号的控制下交替的导通与截止,在变压器T次级统组得到方波电压,经整流管VD1、VD2整流,电感L和电容C滤波后变为所需要的直流电压。

  这种电路的优点是两个开关管容易驱动,主要缺点是开关管的耐压要达到两倍电路峰值电压。电路的输出功率较大,一般在100W到1000W左右,有些成熟的电路能做到1500W。

网友A(2015-10-04):
那这样的话,这个电路的成本会很高,没有量产的优势呢,既然这样,这样的拓扑结构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