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DC/DC电源设计原则

楼主(2015-09-30):
工程师在设计电路板时,都会仔细思考铜线的走线方式和元器件的放置问题。如果没有充分考虑这两点,印刷线路板的效率、最大输出电流、输出纹波及其它特性都将会受到影响。产生这些影响的两个主要原因则是地线(GND、VSS)和电源线(+B、VCC、VDD)的连接,如果地线及电源线设计合理,电路将能正常地工作,获得较好的性能指标,否则会产生干扰、性能指标恶化等问题。本文就DC/DC转换器的设计,介绍一些通用的设计原则和地线连接方法。

1、设计原则

印制线走线方式和元器件的放置常常会影响电路的性能。以下提出了接地线设计的四个原则:

1. 用平面布线方式(planar pattern)接地;

2. 用平面布线方式接电源线;

3. 按电路图中的信号电流走向依序逐个放置元器件;

4. 实验获得的数据在应用时不应做任何调整,即使受板的尺寸或其它因素影响也应原样复制数据。

在设计中注意以上原则和要点,可以减少电路噪声和信号干扰。除了以上的基本原则外,在设计铜线走线模式和元件放置时应谨记以下两点:布线之间会产生杂散电容;连线长度会产生阻抗。在设计中注意线间杂散电容和缩短布线长度有利于消除噪声,减少辐射的产生。

在上面的几个基本原则基础上,设计工程师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根据电路原理图进行元件的布局,输入电流线和输出电流线应进行区别;

2. 合理放置元器件,保证它们之间的连线最短,以减少噪声;

3. 在电压变化很大和流过大电流的地方应小心设计以降低噪声;

4. 如果电路中采用了线圈和变压器,必须小心进行连接;

5. 电路设计时,将元器件放置在同一方向,便于回流焊接;

6. 元器件间或元器件焊盘和焊盘间必须保证0.5毫米以上的间隙,避免出现桥接。

2、PCB设计示例

a. 升压转换器模式布线方式

在升压转换器中,输出电容(CL)的位置比其它元件更重要。

建议在PCB设计时注意以下两点:

1. 将输出电容尽可能与IC靠近,尽量减小电流回路。

2. 在PCB板的背面用平面布线方法进行地线连接,板背面的接地线应通过一个过孔与板正面的接地线相连。

b. 降压转换器布线方式

在降压电路设计中,肖特基二极管的位置很关键。

在PCB设计中注意以下几点:

1. 肖特基二极管接地点设计将影响输出的稳定性;

2. 肖特基二极管阴极连接线的长度将影响输出的稳定性;

3. PCB背面用大面积铜箔作为地,通过过孔与正面地连接。

网友A:
远离电感  走线尽量短  大面积铺地   over

网友B:
DCDC主要事项比较多。

网友C:
DCDC设计要注意EM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CDC主要事项比较多。

尤其注意抗干扰的。

网友E:
输出电容尽可能与IC靠近,为什么

网友C:
平面布线方式接电源线 怎么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容尽可能与IC靠近,为什么

这样才能防止波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尤其注意抗干扰的。

都有哪些干扰?

网友C:
论坛相关的内容。

网友E:
这个看着太复杂了。有成熟的方案吗

网友C:
版主分享的电源干扰的内容。

网友C:
闪电雷击。闪电引起的冲击电流可高达100千安,上升时间仅几个微秒。此冲击电流可能在建筑物的用电系统中感应出很高的浪涌电压,如果建筑物被雷电直接击中,产生的骚扰将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闪电雷击。闪电引起的冲击电流可高达100千安,上升时间仅几个微秒。此冲击电流可能在建筑物的用电系统中 ...

雷电怎么影响?

网友C:
高频振荡电路。包括发射机、接收机及时钟本振等振荡电路的基频及其谐波,频率从几十千赫到几百兆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容尽可能与IC靠近,为什么

防止波纹波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版主分享的电源干扰的内容。

这个在这个版块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闪电雷击。闪电引起的冲击电流可高达100千安,上升时间仅几个微秒。此冲击电流可能在建筑物的用电系统中 ...

不是内部信号才能产生干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容尽可能与IC靠近,为什么

提供瞬态需要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容尽可能与IC靠近,为什么

提高电源瞬态电流

网友F:
走线方式和元器件的放置会影响电路的性能

网友F:
变频器、调光开关等节能器件等是以晶闸管或类似电子器件为核心的设备,它们工作时会在电网上产生高次谐波干扰。尤其在大量采用这类设备而又没有相应的谐波抑制措施的时候,高次谐波会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网友G:
在电压变化很大和流过大电流的地方应以降低噪声

网友H:
家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调光开关等节能器件等是以晶闸管或类似电子器件为核心的设备,它们工作时会在电网上产生高次谐波干 ...

有这么严重吗?

网友H:
可以高频滤波电路。

网友E:
这个内部干扰才是最厉害的。

网友G:
电流变化太大,就不好控制

网友F:
谐波电路才是最好不好处理的。

网友G:
在电源旁边加上电容。

网友F:
可以试试看。

网友E:
不知道外部干扰怎么解决

网友G:
可以保证电流瞬间变化的稳定性。

网友F:
不知道ADDC怎么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雷电怎么影响?

雷电通过电磁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CDC设计要注意EMC

怎么解决MEC?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可以高频滤波电路。

怎么设计相关的电路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流变化太大,就不好控制

参考电容的使用方法

网友H: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CDC设计要注意EMC

EMC应该怎么设计相关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MEC?

可以EMC电路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尤其注意抗干扰的。

抗干扰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雷电怎么影响?

主要影响大的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怎么设计相关的电路呢

这个在模拟电路版块有相关的设计。

网友F:
电容滤波电路的使用。

网友I(2015-10-31):
对于布线也有严格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