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开关电源利用互感器检测电流电路

楼主:
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使用的是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在保持良好波形的同时还具有较宽的带宽,电流互感器还提供了电气隔离,并且检测电流小,损耗也小,检测电阻可以选用稍大的阻值,比如20R。电流互感器将整个瞬态电流,包括直流分量耦合到副边的检测电阻上进行测量,同时也要求电流脉冲每次过零时磁芯能正常复位,尤其在平均电流模式控制中,电流互感器检测更加适用。这是因为在平均电流模式控制中,被检测的脉冲电流在每个开关周期中都回零。
  为了使电流互感器安全地复位,就需要给磁芯提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伏秒积。在多数控制电路拓扑中,电流过零时占空比接近100%。所以,电流过零时磁复位时间在开关周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复位磁芯,常需在电流互感器上加一个很大的反相偏压,所以在设计电流互感器电路时,应使用高耐压的二极管并耦合在电流互感器副边和检测电阻之间。

网友A(2015-10-06):
电流互感器对开关频率的电流信号能无失真的转换吗?一般用于工频的较多吧?高频电流还真的没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