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看门狗定时器

楼主(2015-09-30):
1.WDT总共有3个寄存器:WDTCTL,IE1,IFG1.

2.WDT interrupt:
看门狗有两种工作模式,watchdog mode, interval mode。
WDTIFG 置位的两种情况:在看门狗模式下发生看门狗溢出。在间隔定时模式下发生定时溢出,且全局中断使能GIE和WDTIE均开启。
WDTIFG在中断服务程序后会自动清除该标记。
3.WDTCTL
  1.     WDTPW:必须写0x5A.
  2.     WDTHOLD:停止看门狗就设为1.
  3.     WDTNMIES: NMI下降沿为1,上升沿为0.
  4.     WDTNMI: NMI为1.
  5.     WDTTMSEL:间隔定时器模式设为1.
  6.     WDTCNTCL:通过该位来清除WDT计数器的值 通常设为1表示清除到0.
  7.     WDTSSEL:设置时钟源 ACLK(辅助系统时钟)为1,SMCLK(子系统时钟)为0.
  8.     WDTISx:设置时间间隔。0-3对应不同的分频。

楼主:
4.WDT程序:

默认在中断中SR清零,也就是GIE是0,所以默认不会发生中断嵌套。只有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打开GIE才能发生中断嵌套。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int i=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MDLY_32;                     // Set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o ~30ms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2DIR =0xFF;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2OUT = 0xFF;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2OUT = ~(0x80>>(i++));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f(8==i) i=0;
    }

网友A(2015-10-30):
讲解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B:
还是用看门狗放置死机的。

网友C:
默认在中断中SR清零,也就是GIE是0,所以默认不会发生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