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数字IO 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5-09-30):
1.数字IO共有6组,其中P1,P2可以设置外部中断。
2.通用寄存器:
PxIN,PxOUT,PxDIR,PxSEL
   上电默认PxDIR为0,即默认为输入。PxSEL若为1,则表示数字IO用作外设功能,这时候P1或P2的中断功能丢失。
3.P1的寄存器:每个地址对应8位寄存器,对应IO的8个PIN.
  1.     026h P1SEL
  2.     025h P1IE: 中断使能
  3.     024h P1IES:中断响应上升沿变化(0),响应下降沿变化(1)
  4.     023h P1IFG:中断发生就置位为1,中断执行后要手动清除
  5.     022h P1DIR
  6.     021h P1OUT
  7.     020h P1IN read only

楼主:
4.流水灯电路:P2端口输出低电平时二极管发光。P2DIR=0XF8,对应表示P27-P23均为输出,若这时P2OUT=0XFF,则L1-L5都会亮。

5.流水灯程序:实现流水灯以三种流动方式和四种流动速度的不同组合而进行点亮"流动"
    #include  <msp430x14x.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i = 0,j = 0,dir = 0;
    uint flag = 0,speed = 0;  //flag--灯光流动方式,speed--灯光流动速度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给IO一个初始的状态*/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P5OUT &= ~BIT7;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SMCLK,增计数模式
        P2DIR = 0xff;                   //设置P2口方向为输出
        P2OUT = 0xff;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0;                           //CPU进入LPM0模式
    }

    /*******************************************
    函数名称:Timer_A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通过标志
              控制流水灯的流动方向和流动速度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flag == 0)
        {
            P2OUT = ~(0x80>>(i++));    //灯的点亮顺序D8 -> D1
        }
        else if(flag == 1)
        {
            P2OUT = ~(0x01<<(i++));    //灯的点亮顺序D1 -> D8
        }
        else
        {
            if(dir)                  //灯的点亮顺序D8->D1,D1->D8,循环绕圈
            {
                P2OUT = ~(0x80>>(i++));
            }
            else
            {
                P2OUT = ~(0x01<<(i++));
            }
        }

        if(i == 8)
        {
            i = 0;
            dir = ~dir;
        }

        j++;
        if(j == 40) //循环5次就改变flag改变流动方向
        {
            i = 0;
            j = 0;
            flag++;
            if(flag == 4) flag = 0;
            switch(speed)
            {
            case 0:
                TACTL &=~ (ID0 + ID1);
                TACTL |= ID_3;
                break;
            case 1:
                TACTL &=~ (ID0 + ID1);
                TACTL |= ID_2;
                break;
            case 2:
                TACTL &=~ (ID0 + ID1);
                TACTL |= ID_1;
                break;
            case 3:
                TACTL &=~ (ID0 + ID1);
                TACTL |= ID_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flag != 3)   speed++;
            if(speed == 4) speed = 0;
        }
    }

网友A:
   026h P1SEL
    025h P1IE: 中断使能
    024h P1IES:中断响应上升沿变化(0),响应下降沿变化(1) ......

这是什么

网友B(2015-10-30):
流水灯都做的这么细致,佩服。

网友C:
流水灯,c程序实现更简单一些。

网友D:
这个流水灯执行花样太少

网友D:
建议存成数组然后执行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