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软件配置和控制电路解释

楼主(2015-09-30):
1.软件配置
   新建工程.ewp,添加文件main.c,保存工作空间eww.
   工程设置 Options:
       General Options:Device MSP430F149.

       Linker: Output--Override default
               Other --Output msp430-txt

       Debugger:Driver Simulator

   编译链接 Compile,Make
   BSL下载 MSPFET SETUP
       BSL:Port COM3
           Patch to v1.50 True
           38400 baud false
           keep port open false
           TST invert True
           RST invert True
       Auto

楼主:
2.控制电路解释
74HC573:通常用于IO复用的操作。
74LVC4245:用于点评状态转换,3.3V与5V之间。DIR为低电平则3.3V到5V,DIR为高电平反之。
74LV595:用于串并转换,控制多个芯片的使能。SER为输入的串行数据,SRLCK为串行时钟,RCLK为输出跳变时钟。
    #define Ctr_out P3DIR |= BIT3+BIT6+BIT7
    #define Ctr_0 P3OUT & = ~(BIT3+BIT6+BIT7)
    #define SRCLK_1  P3OUT |=BIT7
    #define SRCLK_0  P3OUT &=~BIT7
    #define SER_1   P3OUT |= BIT6
    #define SER_0   P3OUT &= ~BIT6
    #define RCLK_1 P3OUT |= BIT3
    #define RCLK_0 P3OUT &= ~BIT3
    void BoardConfig(uChar cmd)
    {
      Ctrl_out;//P3设为输出
      Ctrl_0;//输出为0
      for(i=0;i<8;i++)
      {
        SRCLK_0;
        if(cmd&0x80) SER_1;//检查cmd的最高位是不是1,是则置位SER
        else SER_0;
        SRCLK_1;//得到一个SER的串行值之后SRCLK的上升沿跳变锁存该数据
        cmd<<1;//cmd向左移位,检查次高位
      }
      RCLK_1;//一个字节之后更新这组串行数据
      _NOP();RCLK_0;
    }

网友A:
这个帖子。。。。

网友B(2015-10-30):
控制电路解析在哪呢?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