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电平转换电路 下拉电阻

楼主(2015-09-30):
请问各位,有见过像下面这样加下拉电阻的设计吗?

网友A:
有啊,STC单片机默认准双向IO,程序启动后可设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啊,STC单片机默认准双向IO,程序启动后可设置成推挽输出

是为了分流????

网友A:
确保单片机启动时、断电瞬间三极管不会误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保单片机启动时、断电瞬间三极管不会误动作。

断电瞬间,确保IO是低电平??:lol

网友C:
下拉也可以设计在三极管的BE结之间并联电阻的

网友D:
第一个是泄流,第二个是保证下拉。
同理换成上拉电阻也可以的
MCU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