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USB线连接移动硬盘的影响

楼主(2015-09-30):
长的USB线连接移动硬盘,会出现无法读出的情况

网友A:
电平衰减吧

网友B:
长的电缆信号的质量下降,信号传输已经出现错误啦。

网友B:
不但是信号质量下降,供电也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C:
应该和USB电缆线的质量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