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SoC的灵活性解决触摸式遥控器设计中的问题

楼主(2015-09-30):
利用PSoC的灵活性解决触摸式遥控器设计中的问题

楼主:

利用PSoC的灵活性解决触摸式遥控器设计中的问题 .pdf

网友A:
Apple公司的iPod、LG的巧克力手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人机交互上有了革命性的创新,将传统的机械式按键替换为电容感应的触摸式按键。帮助它们实现飞跃的是同一种功能强大,使用灵活的芯片,即Cypress公司的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触摸感应技术为MP3、手机带来了惊喜,当Cypress的销售人员想把类似的触摸概念推广到上海老牌电视生产商东杰电气时,东杰公司的工程师认识到将这一应用推广到他们的附属产品-电视机遥控器上可能意义更大。

网友A:
传统的电视机遥控器一般都是欧美半导体芯片的禁区,由于量大且设计成熟,里面电子芯片的价格已经杀到几乎无利可图的境地。虽然成本低廉,技术成熟,但也存在产品严重同质化、按键易磨损、寿命不长、键缝容易吸灰尘、不易清洁等一系列缺点。正是基于对这些不足的深切体会,在初步了解了PSoC的功能和实现触摸的基本原理后,东杰公司决定先以遥控器产品而非很多人都能想到的TV产品来尝试PSoC带来的触摸感觉,从而实现产品外观设计和使用方式的突破。

网友B:
遥控器对价格非常敏感,而PSoC肯定会比现在使用的国产遥控芯片贵一些,但考虑到省去的几十个机械按键的成本,仅仅用稍高一点的BOM成本,却做出了外观精致很多、无磨损、极易清扫的全新遥控器,此外用户终生不需要重新购买替换遥控器。从机械键改为触摸键,并不仅仅是换一个主控芯片的问题。在实现这一转换过程中,
自然会面临一些问题。下面将讨论如何利用PSoC的可编程性和高灵活性来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B:
PSoC的工作原理是一个I/O口可以控制一个感应键。对于少于28个触摸键的应用(绝大多数应用属于这种),PSoC较便宜的Neutron系列可以很容易地实现(Apple公司和LG公司的产品都是用这个系列)。但遥控器上面的键动辄就是四五十个,难道非要动用比较高端的I/O资源更多的Radon系列吗?I/O口虽然足够,但成本的增加和Radon系列芯片自带的USB接口让人感觉有点杀**用牛刀。对于像遥控器这种阵列式的按键,虽然可以利用双层感应区域提供纵横坐标的方式来大大减少I/O资源的消耗,但这样的结果是由原来的两层PCB变为四层PCB,对于成本敏感的遥控器来说也几乎不可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