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逐步吃透Nucleo-F446开发板-更新systick设置

楼主(2015-10-01):
8楼更新正文第一帖,点亮第一个LED。

9楼更新正文第二贴,systick配置,配置好systick后可以用systick来做较精准的延时。

本以为最近人品不太好申请没成功,没想到昨天开发板已经收到了:victory:
先上图!!!

开发板原貌

开发板原貌

最近在计划做个四轴飞行器玩玩,就先以研究这块开发板开始吧!

今天第一天,先上个电,安装好驱动以备后面使用。

接下来正式试用就留在后面吧,想想就好激动!!!

网友A:
拿这块做四轴,好奢侈

楼主:
今天有点时间先研究了下电路图,发现做这块板子的人为此累死了不少脑细胞,小小一块板子使用了如此多的跳线(由于跳线确实太多没数过来具体多少个),各种灵活各种方便就不多说了,直接上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ExOTAwfDY3NGQwNjc4fDE3NjMzMTU3ODd8MHw%3D

貌似学习进度是有点慢,慢慢来吧,对于没多少基础的我来说希望能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能吃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这块做四轴,好奢侈

目前对四轴还没任何概念,请多多指教!

网友B:
还有这好事,那我也想收一个:lol

网友:
就是需要懂那个平衡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好事,那我也想收一个

你每天坐门口等说不定就收到了:P

楼主:
最近比较忙没来论坛,今天更新下,先点亮一个LED吧。
安装KEIL5和相关驱动的过程就不赘述了,直接上代码和相关注意事项,延时先用土办法代替,下次更新用systick延时
1、注意事项:
a、开发板上LED灯接在PA5端口
b、任何外设需要开启相应的时钟才能正常工作
c、需要加入的头文件有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include"stm32f4xx_gpio.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2、代码实例
------------------------------------------------------------------------------------------------------------------------------------------------
main.c文件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void delay();

int main()
{
        led_init();

        while(1)
        {
                led(LED_ON);
                delay();
                led(LED_OFF);
                delay();
        }

}

void delay()
{
    u32 a,b;
    for(a=9999;a>0;a--)
        for(b=999;b>0;b--);
}
-------------------------------------------------------------------------------------------------------------------------------------------------------------------------
led.c文件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led(LED_OFF);
}

void led(u8 ledstatus)
{
        if(ledstatus)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

---------------------------------------------------------------------------------------------------------------------------------------------------
led.h文件
#ifndef _LED_H
#define _LED_H

#include"stm32f4xx.h"

#define LED_ON  1
#define LED_OFF 0

void led_init(void);
void led(u8 ledstatus);

#endif   /*_LED_H*/
---------------------------------------------------------------------------------------------------------------------------------------------------------------

楼主(2015-11-03):
2、        systick设置
1)        systick设置在core_cm3.h文件的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函数中,如果该函数配置成功则返回0,如果配置错误,则返回1.
通过该函数配置后,systick选择systemcoreclock做为systick时钟源,允许systick进中断,并开启systick使能。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0 System Interrupts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

2)        Systick初始化函数
void systick_init()
{
        if(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000))   /*1us进一次中断*/
        {
                while(1);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配置好之后先关掉*/
}
3)        如用sysytick配置delay函数,需根据systemcoreclock的值来确定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