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F1,MDK升级导致STlink仿真器不能用

楼主(2015-10-01):
用STM32CubeF1,  生成的MDK-ARM工程, 编译的时候发现有错误:

..\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Src\stm32f1xx_hal_pwr.c(138): error:  #1113: Inline assembler not permitted when generating Thumb code

我用的是MDK4.23,升级到4.72后编译没有错误,但第一次调试下载后,很快就显示无调试器,也就是说升级后把调试器搞得不能用了,用了2个STlinkV2

都是这样被搞坏了,卸载4.72重新用MDK4.23后仍然显示无调试器,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升级最新版

楼主:
Error.log文件显示的内容是:
******** xxx ********
******************* GDI DUMP => Date : Thu Oct 01 09:52:18 2015

STLinkUSBDriver.dll loaded
ST-Link/V2 device detected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3.233268
Error getting target IDCODE: if SWD, check SWD connection
Error (4) while initializing ST-Link in SWD mode
Error (0x16) after target cmd F2 3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rror (0x16) after target cmd F2 35 F0 ED 00 E0 00 00 5F A0
**** End of GDI DUMP ****

网友B:
找到STLINK的驱动卸载掉,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
卸载了,重新安装了,新旧版本都试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STlinkV2被搞坏了?

网友C:
如果能认到型号,你可以升级一下或重写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D:
CubeMX默认设置好像是没有DEBUGGER的,你可能要改一下

网友D:
默认是Disable,它生成的代码第一次可以烧到MCU里面,以后就无法烧进去了(如果用不带复位的SWD)。解决的办法是把BOOT0拉高就可以烧。

网友D:
我画的板子都是用的不带RESET的SWD,所以不知道用带RESET的SWD是不是可以更简单地解决

楼主:
MDK4.23,升级到4.72后编译没有错误,第一次调试下载后,很快就显示无调试器,也就是说升级后把调试器搞得不能用了,用的是ST三合一板,在家里和在单位各坏了一个STlinkV2,现象都是一样的,现在无法仿真调试,不知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E:
不会是仿真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