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串口信号过冲的原因

楼主(2015-10-01):
串口通过排线接到另外一块板,排线长度80mm,在另外一块板测量信号有过冲,这是由什么产生的?
速度115200

网友A:
由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包括接收端芯片的输入电容所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包括接收端芯片的输入电容所产生的。

后来改到同一块板上,不经过排线,走线距离而且更远了,居然没有过冲了
@maychang

楼主:
有几个疑问请教
1、信号速度越高,过冲是不是更大?
2、排线连接时,消除过冲的办法是? 两端串小电阻?

1、过冲大小与信号电流变化速度成正比。参考公式:V=-L(dI/dt) 2、排线连接时,消除过冲的办法是串小电阻以便减小dI/d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几个疑问请教
1、信号速度越高,过冲是不是更大?
2、排线连接时,消除过冲的办法是? 两端串小电阻? ...

1、不一定。
2、也不一定。亦有并联电阻的办法。

网友B:
很受教益,感谢!

楼主:
这个尖峰其实是不是振铃?用好点的示波器看?
20M的示波器只看到一个尖峰

网友C:
XMAR 提到了串电阻,这是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网友D:
阻抗不匹配   波特率越高 越严重   1对1的话并联电阻  1对多的话 串电阻  上下拉电阻 或加二极管/TVS钳位

网友E:
115200的速度,8cm的长度也能过冲?我也是醉了